STEP7 V13 和 STEP7 V5.5 的一点异同

楼主(2015-07-04):
在STEP7中可以定义 一个FC的IN 接口 iWord 为INT型 程序如下:
L P##iWord
LAR1
A [ AR1 , P#1.0 ]
= #Bool1
但是在STEP7 V13中却不能这样用,接口只能为Pointer等指针类型,为什么?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博途V13\ 跟STEP7 V5.5 对于300、400PLC程序编写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楼主:
那STEP7 V 13中替代上面 功能的写法呢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