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300软件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4):
大家好,西门子300安装出现的问题,求教,谢谢,如附件所示!

网友A:
要你安装新程序之前重启电脑。

网友B:
电脑要重新启动。。

网友C:
安装STEP 7要求重新启动的处理
安装STEP 7或PLCSIM时出现"Please reboot before installing any more programs"的处理方法:
执行Windows命令"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文件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热心助人!

网友D(2015-12-25):
关闭所有杀毒软件,把需安装的软件放到没有中文名的文件夹内进行安装,安装程序识别不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