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检测数据的保存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5-07-05):
如题,传感器对工件的厚度检测,无需输出控制,只需要将厚度值保存N月或N万条,以便后续分析和查询。PLC和触摸屏的存储容量恐怕不够。
是否需要 PC+组态软件 或 PC+自写程序?

网友A:
昆仑通态和威纶通触摸屏都可以保存在优盘上

网友B:
PC+组态软件可以做 到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plc也可以存,触摸屏也可以存,pc也可以存,只是你的了解最大容量够不够,电脑是够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先问下触摸屏厂商,能保存多少。不行再想办法了。有谁知道什么品牌触摸屏有次功能的?

网友D:
触摸屏一般能存一千万个条目(一个条目可以30个数据以上)以上,可以存在U盘或者SD卡上。。触摸屏就是查询不太方便吧,不像组态软件可以按日期查询,但是也可能有些屏有这个功能,看有没有人上贴

网友D:
如果有点基础就用VB或者VC
下载积分:+5(791891) 真诚感谢!VB会点,但还 ..

网友E:
信捷的行啊...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跟上。。。。。。。。。。。
传感器检测数据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