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安装问题,请大神指点迷津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2015-07-05):
软件是在官网上下的,然后解压之后发现有两个文件夹“Disc1”和“Disc2”
然后点击“Disc1”里的sept,up.exe安装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下面这个图式 “拒绝访问0X5”
以前装过GX-Developer 8.86软件,但是在“帮助”选项里以及“特殊继电器/寄存器”都显示“无法获取此程序的帮助信息”,想请大神指点迷津下,小弟万分感谢!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拜托了 各位大神们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试了几次 都不行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试了几次 都不行
那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没有 又试了几次 好像是注册表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样搞

网友B:
管理员权限运行
下载积分:+1(大不列颠不癫)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个文件被别的程序占用了,忽略即可,系统中已经有了这个文件,
要不就在安全模式下安装
下载积分:+1(大不列颠不癫) 感谢分享!

网友D:
是操作系统的版本问题可以点击忽略就行,一般安装完成后可以使用。

网友E:
把原先的版本卸载掉,关机再开机重新安装GX-WORKS2,应该就会好
下载积分:+1(大不列颠不癫) 真诚感谢!

网友F:
把关于软件的注册表删除掉,关机重启后再重新安装,还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吧
下载积分:+1(大不列颠不癫) 热心助人!
GX WORKS2安装问题,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5-09-02):
后来我把电脑里的安全软件关了之后再重新操作,就可以安装了
在此感谢各位的帮助,工控,加油!

网友G:
杀毒软件关啦

网友H:
C盘 获得 管理员获得所有权!
GX WORKS2安装问题,请大神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