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各位师傅台达B2系列伺电子齿轮比计算公式

楼主(2015-07-05):
小弟手上有一台达B2系列伺服默认电子齿轮比是16:10,就是100000 个脉冲旋转一圈,想改一下电子齿轮比不知道怎么改,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机器是齿轮结构,减速比是10比,齿轮旋转一圈距离是120mm 现在想改通过修改电子齿轮比PLC发一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走0.01MM,不知道怎么去计算公式。
我看见你啦

网友A:
去台达官网下载B2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看看就明白了!我简单给你讲一下,B2驱动器默认的是2500个脉冲一圈,四倍频,也就是说10000个脉冲走一圈,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修改P1-46和P2-66这两个参数分别设定一圈的脉冲数和倍频!照你的意思就是10000个脉冲走120mm,一个脉冲走0.0012mm,电子齿轮比应该设置为100:12,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了!祝你成功!
下载积分:+5(xinjezhan)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是好人!

网友A:
将P2-66参数设置为8000就可以实现四倍频,即10000个脉冲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