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FX3u 怎么控制多轴伺服做点位运动,比如要控制的点位数量可以通过触摸屏增加或减少,就像螺丝机一样,它的点位可以随机调整。用PLC控制时编写固定点位的话太死了不适合调机,能否编一个程序让它像运动控制器一样有手持的教导盒可以方便的增加或减少点数。为实现同样的功能程序该怎么编,需要加定位扩展才行吗

网友A:
FX3U 可以用内置定位表控制,不加扩展最多可控制4轴,每轴100点。

网友B:
变址改变目标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 可以用内置定位表控制,不加扩展最多可控制4轴,每轴100点。

  用定位表控制是可以实现多点,但是如果想随时改动点的数量和位置是不是还要重新修改程序,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通过教导盒或者触摸屏等来随时改动程序,这样的话比较方便快捷

网友C:
说实话,还不如去搞一个数控系统,便宜的数控!最终用户很灵活的使用

网友D:
三菱FX3U支持TBL(表格定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还不如去搞一个数控系统,便宜的数控!最终用户很灵活的使用

                  老板不舍得花钱啊,现在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HMI做一个配方表,配方表可以电脑编辑“Excel”文档导入,点位数 各轴坐标值可任意添加或删减, PLC则可使用变址寄存器做查表取值的功能。 附件中的程序可作参考! [attachment=137074]  [attachment=137074]

                 这个方案不错,现在正在编触摸屏的程序

网友F(2015-08-27):
受教了 真心感谢 小伙伴

网友G:
有点高大上啊

网友H:
感谢工控人家园.菜鸟学习中,感谢分享
超越自我

网友I:
借鉴下思路,学习了

网友J(2015-10-08):
这种搞法把3U的性能发挥的很好啊

网友K:
你们整套下来多少钱啊? 楼上有位说用数控系统,我也觉得用数控系统好,现在有便宜的了.西门子都有很便宜的了.我们机床上面用828D 840D  我们做鞋子的机器都开始加上数控系统了,用了西门子的808D 挺好的呢.

网友L:
矛塞顿开。我有个项目也一样。客户想用PLC取代运动控制器,单灵活性又不能太低。PLC输几个加工参数就可以了。而运动控制器不是随便一个工人就会用的。把我搞的是。当然能做到。加工三个面。程序加上浮点毫米转脉冲三四千步呢。

网友M:
都挣扎再温饱线上,为了这点钱纠结,上毛的自动化啊?
如果自动化都省不出这点成本钱,建议就不用搞了;
还有,这个东西用最基本的指令就可以解决了,有这么麻烦嘛?

楼主(2015-11-21):
引用 网友M:
都挣扎再温饱线上,为了这点钱纠结,上毛的自动化啊?
如果自动化都省不出这点成本钱,建议就不用搞了;
还有,这个东西用最基本的指令就可以解决了,有这么麻烦嘛?

    请赐教,我知道用威纶的屏(台达的屏没试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单用3U的PLC怎么实现点的多少和位置的变更,当然变更不能用电脑改程序,要不然这个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N(2016-04-14):
在触摸屏上把所有的点位数据全部做出来,然后再做一个数据作为PLC执行多少个位置控制的判断条件,只是这样点位数据就要设置对才行。
重剑无锋

网友O:
楼主,这个功能实现了么?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不错,现在正在编触摸屏的程序
楼主,您好!您的程序编好了吗? 可否指点下小弟如何做的呀?

网友Q:
最好选示教系统,国内的也不贵,PLC实现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