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教 WinCC V7.3 授权的安装

楼主(2015-07-05):
通过下载授权Sim_EKB_Install_2015_03_29 .rar 安装也解决不了问题,老是如上提示,有没有高手帮忙一下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吗,怎么都没有人回复提示一下呢

网友A:
我也遇到此情况啊,重新授权就OK啊

楼主:
我好像没有你那么幸运,我重装了,再替换个狗 ,然后再授权,好像可以了,今早急出门没得仔细看,因为我不懂多余授权在那删掉

网友B(2015-11-28):
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把所有授权都装了,西门子默认识别最小的授权数,你把C盘anxf那个文件夹删了重新授权,授权的时候只选这个 [attachment=142070] 就好了这个授权点数1500000个绝对不会出现不够用了,usb狗的话你私我我再给你说

网友C(2016-01-27):
我授权完毕后也都正常 但是报警点数有限制 感觉报警的点数没有授权怎么回事 是哪里没有授权对吗 高手

楼主:
嗯,突然看到我以前发的帖子,我后来可以了,用了2014的那个万能授权,然后再用2015年的授权,结果可以了。。。用起来是无限点。。。
目前安装在2台电脑,都能成功

网友C:
我用的我自己的授权软件 楼住破解后的软件 报警控件完全授权了吗? 报警变量有没有点数限制问题 有工程测试吗? [attachment=144303]

网友D:
清除授权,重新授权RC和RT的。注意:WINCC只认长授权,不认短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