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与视觉系统工控机通讯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5-07-05):
求助与视觉系统工控机通讯用什么指令?PLC这边要写通讯程序的,用的是Q系列QJ71E71-100的以太网模块,是用ZP.BUFSND与ZP.BUFRCV这两个发送和接收指令来写通讯程序吗?
谢谢求指点下!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协议?之前跟KEYENCE影像系统通信时 ,设好参数后,直接按照命令格式发就行了,跟串口通信差不多。

楼主:
现在是法斯特视觉系统,跟KEYENCE影像系统不用写通讯程序的,我也用过KEYENCE

网友B:
需要看一下你的视觉系统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才能决定你的程序怎样进行编写。

楼主:
高手在哪里呀?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