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原点复归时经常异常报警,复归速度运行到极限外面

楼主(2015-07-05):
拔掉定位块插口后,重启几次有时又可以,搞不懂,求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程序没写好,原点没有设置好。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写好,原点没有设置好。
近点狗接接近开关可以设为原点?

网友C:
回二楼,近点可以设为原点

网友D:
速度设置有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