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程序不见了,,,,,,

楼主(2015-07-06):
刚考下来的程序一打开就发现从21步开始的,这是怎么回事,前面的20步怎么找不到了。,。。。。。我查看软原件注释时候发现前面的几步指令都存在,,这是怎么回事,,,,,还是说高速脉冲指令不再程序里显示的?如下图:

网友A:
你用指令表打开看看有没有前20步显示
独自漂泊

楼主:
程序里最多只看见x6,我看见这边有两个编码器,应该接编码器了,可编码器程序在哪里看见

网友B:
你点击梯形图/指令表转换 你会发现前面很多空白的指令 在指令表删除空白 再转换回梯形图就可以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程序都没传上来,谁晓得啊

网友D:
4楼说得正确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转换看看!如果是X0是用来计数的话 在程序中是查不到X0的!

网友G:
什么原理,如何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