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西门子200与变频器485通讯  232转485与变频器链接,刚连接plc  prot0 就冒烟了,无语了

通讯连接的硬件连线没做好吗,软件还没开始。

网友A:
是不是传入高压了呢,要是没有高压的话,就算接错线也没什么问题的呢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一边是232九针头插入plc,另一边是3,8脚接变频器

网友B:
一边是232九针头插入plc,另一边是3,8脚接变频器

232串口3,8针要与变频器3,8一致

网友C:
PLC一端插485九针插头,测量一下3,8号电压是否是4到5伏。再测量变频器485线头两根线电压也是4到5伏。正接正。

网友D:
是不是 干扰太大了 ,做好干扰接地。

网友E:
有可能是干扰了,检查一下。

网友F:
看看是不是针脚焊接到电源上了。

网友G:
阿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接错也不能够冒烟啊!

网友H:
S7-200PLC的通讯口就是RS485的,不需要什么232转485了。
直接用一个DB9的插头,3、8、5脚焊出引线,将插头插到PLC的通讯口上,然后引线的另外一端接变频器的485端子。
下面是S7-200PLC与MM440变频器及A700变频器的通讯接线示意图:
[attachment=137642]
[attachment=137643]

网友I:
就是干扰也不会冒烟啊,肯定是串入电压啊,接错线了,PLC的3和8接变频器的485+和485-,检查一下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