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在用FX3U 控制同一个伺服电机运动时,运动过程中需要进行连续几段的不同位置的定位,但是每次走完第一段定位之后,电机就不动了,无法衔接到下一段定位,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每段之间最好等待一个扫描周期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网友B:
    第一段定位指令结束,执行第二段定位指令前需等待一个以上的扫描周期的时间。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段定位指令结束,执行第二段定位指令前需等待一个以上的扫描周期的时间。

    意思是在两段之间加一个延时继电器,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段之间最好等待一个扫描周期

    意思是在两段的间隔之间加一个延时继电器,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在两段之间加一个延时继电器,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是的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D:
    如果伺服驱动器有定位结束信号,用这个也行,因为伺服驱动器内部有一个偏差计数器,程序里脉冲输送结束以后,伺服驱动器内的偏差计数器内仍有脉冲保留,不会同步停止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需要延时。增加M51就等于延时一个扫描周期,编写简单,等待时间最短,不用占用时间寄存器。其实多看看编程手册也挺好的,里面有很多编写正规又简洁的例子。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2015-08-11):
    7楼的方法值得鉴见
    lvhonjun

网友F:
    用系统的内置定位就可以连续了

网友G:
    7楼方法挺好

网友H(2015-10-10):
    M8029定位脉冲输出完成后自动闭合一次

网友I(2021-10-29):
弱弱的问一句,用表格定位指令可以吗?

zsh340

网友J:
程序有问题,应每完成一段后加一个脉冲完成的中继。。。。。。,不需要延时的

网友K:
这个要看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还是固定距离,确定方法然后在确定指令,如果固定距离,就需要每次原点,如果相对定位,就需要完成标志位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