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6):
FGJHM,

网友A:
编译的时候点了建立字体文件没?

网友B:
事件登陆中有不识别的字型

网友C:
威纶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D:
你多次编译,把编译的文件的文件先删掉!然后再编译下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点了建立字体文件没?

点了和不点都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多次编译,把编译的文件的文件先删掉!然后再编译下载就行了!

这样也试了很多次也是不行

网友E:
编写一个简单程序 ,下载试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