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传送带,如何使其在运动的形状如我们要求呢?

楼主(2015-07-06):
有一条传送带,当物件放上去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需要的形状,请问大神们,如何使其在运动的形状如我们要求呢?就是运动前期,如何调整其形状,当物体是不规则的。用到元器件可能有气缸、接近开关、等等、尽量考虑廉价啊,感谢大神!

网友A: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举个例子。好比一个机器人下一个物料到传送带上,但是这个物料在传送带上的摆放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怎样才能让这个不规则的物体始终保持一个形状向前传送!

网友B:
没有万能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把情况交代清楚,没人帮得了。
暂时我也知道这么多

网友C:
一般硬件上增加个东西就可以的哇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A:
你不能放的时候就把它放好吗

网友D:
机械导向,根据工件的外观来做!

网友E:
类似的方法是用一个机构重新定位。无论放置的位置如何,都将进行重新定位。

网友F:
赞同8楼9楼的意见
利用机械部件将其从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