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充模块EM223更换
wangwenrenl

楼主(2015-07-06):
请教老师,扩充模块EM223坏掉,需更换,请问这个模块需要输入程序吗?还是直接更换同型号的模块就行了,本人小菜,还望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更换,不·需要在编程。接线正确。
wangwenrenl

楼主:
能再请教一下老师,我这个模块,有一个输出点有故障,输出指示灯亮,但输出点不导通,这种问题该怎样处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再请教一下老师,我这个模块,有一个输出点有故障,输出指示灯亮,但输出点不导通,这种问题该怎样处理呀?
如果还有备用口,自己可以修改程序
扩充模块EM223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