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维伦屏的数值输入密码保护

楼主(2015-07-06):
各位朋友:我现在想在维伦屏上建一个数值输入点,其和三菱PLC的D300对应,要求是在输入数字前,要先输入密码才可以输入数字,请问这密码保护该怎么做?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先做一个画面和密码登入的一模一样,但把按钮做成和数据输入的一样,当按下后弹出密码输入,密码对了,在跳真正的密码输入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