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接收康耐视相机传来的坐标值

楼主(2015-07-06):
三菱PLC怎么接收相机传来的坐标值,需要哪些硬件,和关于哪些设置,内置以太网可以么,相机发来的坐标值是什么格式,小弟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KEYENCE的相机,我就做过,康耐视的没有做个。

楼主:
过来的数怎么千奇百怪的

网友B:
你先找康耐的手册,看他的数据是如何编码的,然后再看一下能否利用PLC的运算进行解码。
机械臂

网友C:
快就用以太网,如果不是很快485,232都可以,只是三菱以太网模块设置有点麻烦

网友D:
用相机辅助机械手定位

网友E:
485通讯,查手册发送接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