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以在电脑软件上监视pt100的温度显示 怎么编程序

楼主(2015-07-06):
我刚学习PLC 怎么以在电脑软件上监视pt100的温度显示 怎么编程序 我用的是4AD-PT模块 谢谢

网友A:
你装一个力控或亚控软件就能实现在电脑上显示

楼主:
不知道这是什么软件 我安得是 GXdeveloper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4AD-PT和PT100线怎么连接起来 不有三根线吗 我的两根红线他俩间电阻为零 还有个白线 它与每根红线间电阻是113欧 我现在不知道红线接哪个点 白线接哪个点 点为L- 和L+ I- 还有FG 求帮助

网友B:
两根红线接I-和L-,白线接L+,FG为接地,你买这个模块的时候纸盒里面应该有一个说明书的,可以参考一下的,里面还有示例的程序,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如果是两线的PT100则把I-和L-短接。L+接另外一根。

楼主:
谢谢你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