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变压器损耗的计算公式及方法

楼主(2015-07-07):
铜损电量的计算:当负载率为40%及以下时,按全月用电量(以电能表读数)的2%计收,计算公式:铜损电量(千瓦时)=月用电量(千瓦时)×2% 因为铜损与负荷电流(电量)大小有关,当配变的月平均负载率超过40%时,铜损电量应按月用电量的3%计收。负载率为40%时的月用电量,由附表查的。负载率的计算公式为:负载率=抄见电量/S.T.Cos¢ 式中:S——配变的额定容量(千伏安);T——全月日历时间、取720小时; COS¢——功率因数,取0.80。 电力变压器的变损可分为铜损和铁损。铜损一般在0.5%。铁损一般在5~7%。干式变压器的变损比油侵式要小。合计变损:0.5+6=6.5 计算方法:1000KVA ×6.5%=65KVA 65KVA×24小时×365天=568400KWT(度)
大家帮我看看这么计算可以吗
空载损耗

网友A:
不正确!变压器的铜损与负载电流有关,变压器的高压直流电阻为R,低压侧电阻为r,电流分别为I、i(大变压器是高供高计,可通过电能计算出平均电流I=P/(1.732*10000*24*供电天数*功率因数);i=变比*I
高压侧铜耗=I*I*R*24*供电天数;
低压侧铜耗=i*i*r*24*天供电数
一般的,1000KVA以上的变压器效率都在99%以上,因此可按1%估算变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