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请问各位大师FX2n-48MR可以代替FX2n-48MT使用吗?一台FX2n-48MT的PLC无法和上位机通讯,电源,输入。输出指示灯都正常,因为不能通讯所以无法工作。是否可以维修?想用同型号的MR机型代替,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代替

网友B:
不可以随便代替,需要根据实际的负载来判断,最重要的还是定位功能是否需要。

网友C:
输出点一般使用的(没有使用高速输出)或输出负载已经连接中间继电器的,可以。
因为,一般使用的继电器输出负载能力<2A,晶体管<0.75A。

网友D:
引用楼主wsh736321于2015-07-07 11:26发表的 FX2n-48MR可以代替FX2n-48MT使用吗 :
请问各位大师FX2n-48MR可以代替FX2n-48MT使用吗?一台FX2n-48MT的PLC无法和上位机通讯,电源,输入。输出指示灯都正常,因为不能通讯所以无法工作。是否可以维修?想用同型号的MR机型代替,不知是否可以?

看情况的
有没有定位输出?

网友E:
如果实际情况如你所说,那么你可以把MT和MR的通信板对换一下即可。当然程序要重新写入或者编写了。MT和MR只要型号点数相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输入输出板不一样。电源板和通信板是一样的可以通用

网友F:
可以联系我,给你修好

网友G:
不可以随便代替

网友H:
没有使用高速输出可以
mr的主板写入程序装到mt 上一般也可以

网友I:
看你具体做什么,一个是继电器输出,一个是晶体管输出,晶体管的可以实现高速脉冲输出,继电器与晶体管相比可以带更大负载

网友J:
如果没有带伺服步进等高速输出负载,是可以替换的,因为FX2N-48MR的输出点没有用于高速输出单元使用的晶体管结构,全部是继电器结构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实际情况如你所说,那么你可以把MT和MR的通信板对换一下即可。当然程序要重新写入或者编写了。MT和MR只要型号点数相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输入输出板不一样。电源板和通信板是一样的可以通用

這個好

网友L:
输出不分没有用到高速脉冲输出的话可以的,只是反应没有你们快而已

网友M:
同意二楼

网友N:
有没有接定位,等高速度输出的负载,
没有的话,可以代替。程序可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