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7-07):
有4个灯轮流亮每个灯亮一秒这个编程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先去補補基礎吧....

网友B:
Q
SM412
---|^|--------------------[INC D0]
---[ = D0 K4]--------[MOV K0 D0]
---[= D0 K0]--------(Y0)
---[= D0 K1]--------(Y1)
---[= D0 K2]--------(Y2)
---[= D0 K3]--------(Y3)

网友C:
ld m8002
or t3
set y0
rst y3
ld y0
out t0 k10
ld t0
rst y0
set y1
ld y1
out t1 k10
ld t1
rst y1
set y2
ld y2
out t2 k10
ld t2
rst y2
set y3
ld y3
out t3 k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