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温控485通讯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2015-07-07):
做过温控器E5EZ系列,安装通讯板,使用MODBUS协议,用485ADP与FX3U通讯的例子的么????

网友A:
去找欧姆龙自动化的在线客服,他们会提供格式和样例给你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温控器的通迅方式,本机地址,通迅波特率~~

网友C:
MODBUS ASCLL还是RTU?我做过

网友D(2015-08-14):
参考下吧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E:
在程序中写入设置好485ADP的有关参数,知道温控器的温度读写缓存地址,用一个指令很方便的就能读或写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