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5软元件属性 运算式 求解!

楼主(2015-07-07):
D170 是从GOT界面输入十进制数据18.23!
PLC读取该数据并转换成1823存储到D113中!
为什么”GOT里面在运算式里×600,最后除以6“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转化!
我是一头雾水!求高手帮忙解析?

网友A:
没有为什么,这个取决于当初编写程序的人员的思路的。

网友B:
输入的值为10时,那么到PLC里就为6000,而触摸屏上显示还是10的意思。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显示的数值其实是除以600的
但实际数值是乘以600的
再在PLC里除以6
相当于乘以100
输入12.23
在PLC里面就是1223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具体的功能我明白了!就是不明白设计者这个思路的理由!

网友D:
程序的指令运算是整数型,
现在GOT输入的数据是小数,
那只有在触摸屏内进行小数变整数运算。
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在PLC内使用实数运算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悉心指导!大概明白了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