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的台达变频器,能否频繁启动!

楼主(2015-07-07):
在一条长5米的传送带上,有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每运动五秒时,要停两三秒,如此循环往复运动。大神们,可知道这样情况下,变频器能否承担这样的工作?不能就加个接触器了!

网友A:
你變頻器挑大點的不就好了
这个我们做不了主,由对方提供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优先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 次子控制启动信号 最好不要控制主电路

网友D:
觉得改用步进电机之类好一点,变频一般启运加速时间将近一秒,停止减速时间一秒,这样就去了两秒。可能达不到时间要求。

网友E:
建议你用步进电机。。。。。。。

网友F:
做个 离合器不就得了

网友G:
主要是电机,但是应该没问题,很多电机直起也这么频繁
电机用的是晨邦的

网友H:
用大点的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I: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5米的传送带 建议变频器选大一号
电机功率只有400w

网友K:
启动加速时间和停止减速时间对变频器是个考验,出厂设置的启动加速时间比5秒多多了

网友L:
老式的火花机,走丝电机来回运动,就是频敏正反转的,那个电机不到550W,

网友A:
你提供建議嚕,壞了你就說變頻器你給的我只是幫你裝上去不就得了

网友M:
这个要看你的加减速时间和负载电流,变频器适当留点余量,电机最好用变频电机,频繁运行不是问题,我们这里的卷绕机就是频繁启动停止(10秒一个周期)

网友N:
看看电机散热行不行
风铃

网友O:
用电磁离合,能频繁启停,电机可以一直恒速转动,不过需要控制信号和固态继电器,以及24v低压电源,有些费事。

网友P:
我觉得用接触器最省事,施耐德或者西门子这类触点比较可靠耐用的接触器,最适合频繁启动停止。

网友Q(2015-10-05):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R:
我卖出的电控箱有一个升降摇摆动作,升2秒 停1秒 降2秒一直循环3分钟左右后等待1分钟后又开始。人家用了1年多了没问题。电机和变频器都是2.2KW的,加减速各0.6秒,自由停车。

网友P:
没太大问题,可以完成你的控制要求,启动停止用中继控制,启动时间设0.5秒

网友S:
电机加个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