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的驱动程序一直是感叹号

楼主(2015-07-07):
各位大神,我用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连接IAI电缸,在通过PLC控制电缸。但是现在这个驱动程序一直安装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help。。。

网友A:
如果没有驱动的话.建议你装个驱动精灵软件,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百度 cp2102 驱动 就可以

网友C:
2楼好人啊
独自漂泊

楼主:
我试了下驱动精灵,驱动精灵显示没有未安装的驱动,怎么办。。

楼主:
谢谢2楼的程序,也谢谢其他楼的帮助

楼主:
我安装了2楼的那个驱动程序后,还是不行啊,怎么办?求再指点一下,谢谢
呆

网友D:
二楼的驱动下载做保存了,用系统的驱动联网自动更新也OK了,电脑连上网点自动更新然后去抽几根烟回来就解决了
崇拜高手

网友E(2016-05-20):
先删除,在刷新,在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