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磨床吸盘退磁问题

楼主(2015-07-07):
卧轴矩台平面磨床吸盘一般供电电压为110V直流才能保证其有正常的吸力。我现在的问题是退磁电压在多少伏合适呢??
还有其退磁电压是不是由高(110VDC)到底(50VDC)变化产生的退磁效果好,还是又低(50VDC)到高(110VDC)产生的退磁效果好呢??目的想让工件尽量少带磁性,当然还有专用的退磁器去退去工件上的剩余磁性,这个咱先不讨论。我想讨论磨床上磁盘退磁问题。谢谢!

网友A:
退磁一般从高到低比较好,比如用交流退磁由高电压开始,电压平稳下降直到0V,理论上磁场由强到0,那么工件也就没有磁性了。如果由低到高那么退磁结束断电,工件会被充磁高电压正弦波的正半波或负半波,不能达到退磁的目的。这是个人分析理解,不一定对。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