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总是安装失败?

楼主(2015-07-07):
[attachment=137066]
安装2.4版显示上边的 提示,后来卸掉,重装系统后,安装的2.3版,还是这样,请问各位大师们,什么原因?
我用的64位WIN7旗舰版。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装,不用重装,一直折腾和谐软件,折腾好为止,好像有点运气成份一样,再重装也一样。

网友B:
我也是 安装不了.我的32位w7,望各位大哥帮一帮发个过来谢谢 qq727428210

网友C:
你已以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以安装成功了
可是我看视频教程里,安装成功后不会出现这个窗口,我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出现这个窗口的。

网友D:
晕倒了!!这不是已经安装成功了!每次启动多有这窗口才正常!!!你点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页面已经显示安装成功,点击确定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
我也是醉了

网友G:
我也想装 最后总是失败

网友H(2016-03-02):
楼上一些装逼的看明白了吗就说装好了

网友I:
我也是曾经多次安装 不成功 最后索性放弃

mythic

网友J:
看显示,已经安装成功,只要把全部显示前面的勾去掉,就能看到具备已经授权的几项,

网友K:
加密狗没装成功。

网友L:
eplan 装在win7 32位 2.35 版本百试百灵 qq125425676 不经常在线哦

网友M(2016-04-08):
我可以指导你安装,需要的加我QQ2776737286,注明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