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程序判断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值是否正常

楼主(2015-07-07):
现有一旋转编码器连接于交流电机输出轴端,采用A-B相位差输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PLC控制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正反转进行位置控制。在这个系统中怎样通过编制程序判断编码器故障?
求编程思路!
大家看这样的程序能否实现?
附图:

网友A:
捕捉Z相脉冲!例如:编码器为1000线,那么在每一个Z相脉冲中必须有1000个数值,否则为不正常输入。

网友B:
可以比较A.,B相的差值

网友C:
绝对的比较靠谱

网友D:
1、A相 B相同时计数做比较
2、看门狗程序 每到一定时间检查数值

网友E:
做一个一定长度的堆栈,然后周期性取编码器的值存进去,比较最新存进的相邻值的差值是否异常

网友F(2015-12-10):
一定速度对应一定脉冲量,大小于一定比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