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S7-300PLC连接上了,但是上传、下载、监控都不行.

楼主(2015-07-07):
电脑与S7-300使用MPI连接器通信的,通信参数“设置PG\PC接口”也设置好了,按下那个“可访问节点”的按键(即三个框还带个i的标志),站点、硬件配置、功能块等也出现了,就是下载、上传按键也都是灰色的,监控也监控不了,这怎么解决?S7-300上还有个DP总线连接器上的开关(on与off)需要拨动吗?

网友A:
不行,就用设置为DP口看看能不能通讯上啊

网友A:
波特率对不对啊,用自动也可以搜索啊

网友B:
看驱动没设置好吧!

网友C:
带“!”符号是你的电脑没有该cpu的硬件版本,升级硬件版本或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