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通讯扩展机上的接口可以用来上下载PLC程序吗

楼主(2015-07-07):
如题,我用圆头主机上的接口可以上下载程序,圆头用的是422线连接的,PLC扩展机上是232的接口,我又用232的线通过扩展上下载程序却失败,显示COM设置错误,不知道通讯接口是否可以用作程序下载,COM该如何设置。并不是有一种连接方式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场合没有422圆头的线,所以就想扩展的口能否这样用

网友A:
加裝一個ˋ422BD即可但有分1N,2N,3U.3G

网友B:
我用fx1n加一个485模块,通过485模块在PLC程序没有对外通讯下,可以读写,监控程序

网友C:
直接232也可以下載,只要通訊設定正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x1n加一个485模块,通过485模块在PLC程序没有对外通讯下,可以读写,监控程序
直接RUN切到STOP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备个232用来下载和监控 机上的被HMI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