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请问大神。Gx Developer是迄今为止最好用的三菱PLC编程软件,适用于Windows 98/2000/xp等32位操作系统。。可我的是W7  64位系统。上次安装就提示有错误信息,但编程软件能用?是什么回事

网友A:
可以的,我的戴尔64位机就装了。

网友B:
莫得问题。

网友C:
个人感觉GX work好用一些

网友D:
GX安装在XP系统,win7系统安装works2.

网友E:
我的win8可以装8.52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安装新版本,GX Developer ver8.103H 版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16727.html

网友G:
GX+Developer+8.86正确安装方法
1 下载GX+Developer+8.86( 199mb的)压缩包
2 进入注册表,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如果不懂的,这里有一个执行文件,双击可用  dellmit.rar (1 K) 下载次数:650  如果这步操作影响到三菱的其他软件,把被影响到的软件再次安装就行。
3 安装包应位于D盘,把文件解压到“886”文件夹下
4 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防火墙  这两种软件会影响安装程序的读写文件,先关闭掉最好
 5,打开任务管理器,检查有没有一个wowexec.exe的进程,把它结束掉
6执行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7执行D:\886\ENVMEL\SETUP.EXE
8 执行D:\886\Developer\SETUP.EXE
这时有3点要注意:  1、要求输入公司和姓名时,用英文或数字 2、序列号570-986818410  3、安装过程所有勾不要打  严格按说明操作可以解决创建新工程失败问题,
9安装完后打开所有的杀毒软件即可
10 出现 119报警处理方法  360报警!重新安装SW8D5C-GPPW-C\EnvMEL的setup;出现第一个360防火墙报警时, 勾选允许该程序的所有操作即可。如果勾选允许本次操作会出现这个报警!

网友G:
我的64位 成功安装好了 包括6.0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