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我有一装置是用三菱Fx3u的plc带4DA控制三菱伺服放大器MR-j3,程序编辑是让电机仅一方向旋转,但有时上电启动时,它会反转此时4DA输出电压自然反相。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不给电机使能信号,他能走?

网友B:
你是用4DA给伺服速度,如果4DA输出的是-10V-0V之间,电机反转,0-10V之间电机正转,监测一下程序里面4DA的值。电机正反转是由你4DA输出决定的

网友C:
檢查一下你DA的D值怎麼來的吧

网友D:
如果你只需要一个方向转动,那把4AD设定为0-10V就好了

楼主(2015-11-30):
谢谢各位,是4da出了问题。另外也有干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