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变频器到电机的动力电缆什么电缆好?

楼主(2015-07-08):
请问各位变频器到电机一般用什么电缆?功率范围:0.75~11KW,线长5~12米,我现在用的普通RVV护套电缆,因为不带屏蔽层,干扰问题解决不了。不知道各位一般选用什么类型的电缆线?

网友A:
当然用屏蔽电缆好。

网友B:
型号不知道,但是见过有种电缆是用在水泥厂的,那里的电缆基本都是有多种屏蔽层的,电缆外皮里面层,然后每根线里面又有一层,不过那种电缆价格比较高,直接问电缆厂家是最好的。

楼主:
有哪位朋友能给一些建议吗?适应于电机的屏蔽电缆是什么型号?

网友C:
BPYJVP变频专用电缆

网友D:
電機的動力線也會被干擾到嗎
一般是動力線干擾信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機的動力線也會被干擾到嗎
一般是動力線干擾信號吧
你好,是电缆与电机附近的传感器被干扰

网友E:
传感线放在屏蔽层里,屏蔽层直接连接接地端。离开电机线一定距离

网友E:
或者把传感线放在铁管里,铁管一端接地

网友D:
你這樣問題就清楚多了,8、9樓的都是辦法

网友F:
用屏蔽线,注意屏蔽线有覆盖率的。

网友G:
这种电缆都没见过 谈不上用了 钱多就用 没用这种电缆的干扰都去哪儿了

网友H:
还是先解决控制信号线的屏蔽才是重点呀

网友I:
可以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接X、Y电容,防干扰。电容取值0.22~0.47UF/AC630V。

网友J:
普通RVV电缆 穿带金属铠甲的蛇皮管 弱电 强电分别穿

网友K:
传感器都用屏蔽线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L:
用铠装的,比较好点

网友M:
屏蔽线的质量也有出入,有些屏蔽层简直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