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求助IAI电缸驱动器参数问题      各位大师,求助一个问题    IAI驱动器ENC插口旁手写的出厂参数是什么含义准备购买的 SA5  L=12  ST=250   客户型叫的是SA5  L=12  ST=300  能否直接更换.请问这几个参数的意义,可否通过软件设置成一样的.  希望懂IAI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2015-08-11):
引用楼主小浪于2015-07-08 10:38发表的 求助IAI电缸驱动器参数问题 :
求助IAI电缸驱动器参数问题      各位大师,求助一个问题    IAI驱动器ENC插口旁手写的出厂参数是什么含义准备购买的 SA5  L=12  ST=250   客户型叫的是SA5  L=12  ST=300  能否直接更换.请问这几个参数的意义,可否通过软件设置成一样的.  希望懂IAI的大师指点一下.

不可以直接置换,你想买的比客户的行程还短
ST 指的是行程,是活塞行程(stroke)的前两个字母

网友B(2015-10-15):
你可以告诉我你目前的控制器型号,我会给你配相应的电缸或控制器,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576710326

网友C:
电机功率一样,编码器相同即可更换,其他的参数,丝杠的导程,最大距离,电子齿轮比都可以用软件更还

网友D:
形成够用就可以

楼主(2016-03-07):
虽然解谢晚了问题早已解决,但还是谢谢大家详细的解答,相互帮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