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08):
现在有个三菱Q系列PLC 通过QJ71PB92V模块 与西门子的RF160C模块,RF260R阅读器通讯 读写MDS D424数据。具体怎么操作?用的三菱WORK2软件 目前PLC与RF160C模块好像通讯上了,然后怎么初始化RF260R,进而读写最终数据?急求啊 貌似从站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怎么这样用呀,这样麻烦了,因为西门子的软件上可以设定参数,然而三菱的不能设置,你只有仔细研究,RF160C的PROFIBUS 通讯协议,通过编程初始化

楼主:
现场硬件连接已经成型了......

网友B:
细看手册,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恩,应该是从站没设置好 [attachment=13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