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程序,就是在数据200和500之间,每分钟产生一个随机数字(必须是随机产生的,人为不可控?。请问程序上如何实现?

网友A:
方法有很多种....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INCW   VW0
INCW   VW2
Network 2
LD     SM0.0
LPS
AW>    VW0, 130
MOVW   0, VW0
LPP
AW>    VW2, 170
MOVW   0, VW2
Network 3
LDN    T37
TON    T37, 600
Network 4
LD     T37
MOVW   VW0, VW10
+I     VW2, VW1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INT_0:INT0
TITLE=中断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INTERRUPT_BLOCK
这个是0----300的...再加上200就行....
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