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FX2N定位

楼主(2015-07-08):
那位大神有关于fx2n系列定位这一块的程序,我现在要求正反转非常频繁,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希望大神给建议

网友A:
FX2N定位的话有点不好,
有可以会出现位置误差。
如果移动位置只是几个固定位置,且位置不是经常性的修改,
我建议使用台达伺服,具有内置定位功能,不需要PLC给出脉冲信号。

关于FX2N定位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