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RS485端口接线分为二线制和四线制

楼主(2015-07-08):
[attachment=137084] RS485端口接线分为二线制和四线制。请问一下,什么时候用二线制什么时候用四线制。或者说什么时候用二线制更合适

网友A:
请参考全双工和半双工的区别。
RS485也可全双工,只是几乎和RS422相同,所以接四线时就叫RS422。个人理解,RS485包含了RS422的功能。
你的意思是 两线制就是半双工
四线制是全双工

网友B:
应该是RS422和 RS485的区别吧

楼主:
答案已经找到
[attachment=137133]

网友C:
自我感觉,用485半双工双绞线的比较多。

网友D:
我都是用两线制的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