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软件安装事宜

楼主(2015-07-08):
想下载安装三菱的编程和触摸屏软件,刚去下载区看了下,发现好多不同用途不同版本的编程和触摸屏软件,一时不知道该下载哪一个,还有安装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哪里有安装说明或者安装帮助?求指点!

网友A:
电脑配置不错的话,选高版本,支持的多一点.

网友B:
看你用于什么情况,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
如果电脑是64位的,或者WIN8 装GX WORKS2
屏就装GT-Works3

网友C:
software_GXDeveloper201506121600002
software_GXWorks3201506151200001
software_SW1DND-GTWK3-C-1130L
这几个软件用得比较多XP WIN7都可以按装。

网友C:
software_SW1DND-GTWK3-C-1130L
这是触摸屏画面编辑软件。
XP WIN7 WIN8 32 64位都可以用。

网友C:
software_GXDeveloper201506121600002
software_software_GXWorks2201506121600001
SW1DND-GTWK3-C-1130L
这几个软件用得比较多XP WIN7都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