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8):
读取三菱PLC时出现下面这个画面,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勾选--执行

网友B:
在用电脑连plc都会有这个界面,一般勾上面3个最后一个不用
一休

网友C:
点参数+程序,在点执行

网友D:
這是應該要出現的阿

网友E:
这是电脑软件GX DEVELOPER连接PLC时上传或下载程序的窗口,一般勾选上面三个选项。

楼主:
大家看到没有程序这个选项

网友F:
直接点击参数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