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07-08):
小弟我第一次做项目,这里有个布线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毕竟大家做过的项目多经验也多。
这个问题就是布线的问题,我见通常我们布线走的都是线槽,就是想问一下,一个工作站除了固定的地方外离地有20MM左右,通常下方都放盖板让布线时都离地的,布好线再盖好上方盖板。
现在做的就是下方没用盖板,布线时都全部都接触到地了,布好线后就盖上方的盖板而已,我就想问这有什么不好,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不漏电、不影响美观,有许多地方也可以使用和允许;只是不符合电气新标准

网友B:
没有什么呀,我见到有的工程都是地沟走线呢,只要绝缘和干扰做的好就可以了。

网友C:
很多大工厂,电缆沟直接就是污水沟。

网友D:
绝缘,干燥,干净,防水,防腐,美观···
下载积分:+5(sbfukidr) 真诚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绝缘,干燥,干净,防水,防腐,美观···
符合电气布线规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