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西门子OP270-6键盘屏备份,通讯失败

楼主(2015-07-09):
大家好,我手上有OP270-6显示屏,手里没有程序了,想连接一下将内部画面备份下来,可是试了很多次都通讯失败,我用USB的MPI的线,USB的PPI线,都不行,请指点!另外Backup(to memory card)这个做什么用?我做了卡里没有图
触控屏里头的windows ce 需要做备份吗? 还是新机来就有? 程序跟操作系统是分开的上传的吗?

网友A:
USB-MPI或者USB-PPI通讯线不能是山寨的。
备份到内存卡则找个内存卡插到HMI里面,选择备份就行了。但有些卡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楼主:
USB-PPI,USB-MP线是原厂的,可就通讯不上
卡我做备份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跟串口上传的内容一样
里边有个Flash\simatic\ 71个文件

楼主:
我用Protool运行卡里的程序貌似有图,但不能在计算机上操作切换画面

楼主:
触控屏里头的windows ce 需要做备份吗? 还是新机来就有? 程序跟操作系统是分开的上传的吗?

网友B:
老兄,你的备份搞定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线可连tp277下载,无法连op270。和你一样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