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串口通讯模块于温控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09):
Q3系列QJ71C24N模块CH2口两线连接FT808温度表30块,现用modbus-rtu协议通讯,现只能写入,不能读取,请高人帮助一下!

网友A:
后面接收的协议与前面的协议创建方试要一至.你现在的协议导至PLC不知道是用什么协议工作,所以不工作

网友B:
跟着看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协议没问题啦!只固定包和可修改的协议而已!
读和写的问题解决了!
新问题出现了!
CPRTCL专用指令只能写8条协议,多条协议就需要多次用专用指令,单当前只能检测到一条指令里的数据!弄好后会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