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直接与温控表可以串口通讯吗

楼主(2015-07-09):
现在有几块温度表,可以Modbus-RTU通讯,有GT1000人机界面,可以直接写入设定温度值和读取实际温度值么?请教高手,有这方面的案例参考么?

网友A:
不可以,要通过PLC过渡

网友B:
可以 把com口设置成temo

网友C:
应该需要个PLC控制器处理通信数据
加垒电气

网友D:
可以换成国产的触摸屏,例如: 步科 维纶 昆仑通态 这些触摸屏支持MODBUS-RTU

楼主:
普鲁菲斯人机就能直接连,我看GT1000有这种通讯模块,但是说明书说的没能两颗的,想知道谁用过么?可以有共享么?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上次不清楚回了下,误人子弟,我前几天看到触摸屏控制变频器,优酷有视频但不全,你可以看看,淘宝要80元。既然能控制变频器应该也能控制智能仪表。但它要使用宏编程,我看了点用的BAsic语言编程。(具体不太清楚,楼主自己多看看,之前的回复抱歉了)
lishunlong86

网友E:
可以的,方法如下,已欧姆龙的温控为例!
[attachment=137298] [attachment=137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