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attachment=137115]
如上图所示的  ┐      └     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在哪本手册可以找到?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是特殊字符

网友B:
命令是字符串传送.特殊字符

楼主:
啥特殊字符

网友C:
可学的东西还真的多,这特殊指令我们还真没有使用过,学习了
独自漂泊

网友D:
这应该是通讯用的,通讯的时候,前后有的有这两个字符。好象是换行什么的,我记不清了,你去查查。

楼主:
我就是查不到才问你们的嘛!查得到我还问干嘛!

网友E:
这是特殊字符字符串,具体查阅ASICC码表,在通讯中作为起始码和结束码

网友F:
学习了,还真第一见

网友G:
上传上程序来看看

网友H:
$MOV指令是字符串传送指令,
:┐      └   这两个内的内容表示是字符串,字符串的内容表示什么意思需要查询所接设备的通信协议的指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