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通屏和三菱fx3u怎么通迅的,怎么设置都不行。

楼主(2015-07-09):
请问威纶通屏和三菱fx3u怎么通迅的,怎么设置都不行,有谁做过?mt8070ih5

网友A:
图片发过来看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很简单的

网友B:
对,图片发出来,才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C:
先确认线有没有问题,我碰到过提供的线是错的

网友D:
是不是在屏的设置上,屏的型号选错了,我有次也是这样,后来打威纶通的电话,他们的美女客服指点我才找到问题

网友E:
C0M1 38400 7BITS EVEN 1BIT
连接编程口,只要线没问题,肯定OK

网友F:
5楼所说正确。不过您不要忘记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新增PLC设置

网友G:
直接购买一条PLC和HMI的通讯线就可以了,不需要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