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00编程的一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5-07-09):
现在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不管设备运行的哪里,当一个信号输入时,设备要马上暂停运行,而当这个信号撤销时,设备要马上继续接着运行。
在三菱PLC里面可以用M8034实现,不知道西门子怎么实现的,求解求解,多谢大神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三菱的M8034是一个禁止所有输出的一个软元件。siemens s7-200系统中没有与之功能相同的元件。但是,有一个把所有元件复位的元件。调用它把所需元件复位就可以。
于英剑

网友B:
没做过 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用一个信号开启外部中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里,将输出点复位为初始状态,并且用那个信号来结束中断

网友C:
可以使用指针,也可以使用跳转,很多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需要你不断的熟悉它。
比如使用跳转:
a i0.0
jcn m01
uc fcxx
m01:nop0

网友D:
楼主这样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吗?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学习、学习!

网友E(2015-08-14):
用RS指令啊

网友F:
西门子没有
你可以RS指令

网友G:
这还是要看工艺逻辑呀,如果某个输出,受其它输出的延时联锁,又怎么能同时受某一个点控制启、停呢?

网友H(2015-09-16):
按下暂停保存所有I/0,数据传送到数据保序寄存器,不需要又恢复传送回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