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贴标机控制方式

楼主(2015-07-09):
目前有一案子,贴标机(贴平面)。我的想法是伺服走多脉冲方式,然后标签传感器信号下降沿时让伺服立刻停止送料。这样做不走固定脉冲是因为怕原料标签间距不一致,
但问题来了,色标传感器下降沿时如何让伺服立刻停止?还有就是伺服速度快与慢时 停止的位置也会不一致吧? 网上有人说用中断处理,中断处理的程式如何写?小弟没用过
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直接用 plsv 或 plsy 指令 怎么停都可以

楼主:
考虑到PLC扫描周期影响到抓取色标传感器下降沿信号时间,是不是需要用到高速计数的方式来读取色标传感器信号呢?

网友B:
秒冲捕捉或边沿中断 来停止伺服

网友C:
参考一下
[attachment=137176]

网友D:
懒虫,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得,偏不去看
手册上第几章节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