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指令正转方向回原点

楼主(2015-07-09):
求教各位大神,我现在电机正反转方向正好跟ZRN默认方向相反,正转回原点,反转电机前进到反限位,正转回原点我会,就是加个Y4输出,就可以,但现在原点方向的是正限位,当我碰到反限位也就是电机的前进限位时,按回零它就没有反应了,估计是碰了反限位不能再反转了,求各位大神告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反限位三不能用ZRN的,你可以用普通脉冲带方向,在感应原点上升沿时停止,相比ZRN会有几十个脉冲的误差,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网友B:
何不對調一下正反極限的位置
对调不了,正转对的正极限,反转对的反极限,用的FX3U系列的

网友C:
回零指令用DSZR指令,带搜索功能,撞极限自动反方向回零。
ZRN指令回零时装极限报警停止。
像你这种应该用DSZR指令即可。

网友D:
搞清楚,ZRN指令只能是以脉冲减少的方向运行,如果与实际电机运行方向相反,可以改变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来改变电机的方向!

网友E:
如果你使用的是FX3系列且版本支持可使用带近点信号搜索功能的回原点DSZR指令,如果FX1N就自己编程实现

网友F(2015-11-10):
回原点前可以先回到其中一个极限位,再执行回原点指令。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