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五金冲压件采用连续模(带模内铆接功能)进行生产。冲床是江苏杨力,配电子凸轮和欧姆龙PLC(CP1E)。生产时,因种种原因可能在某一刻模内铆接未能实现,即出现漏铆的情况,可能隔1步或2步漏铆,也有可能连续2步或3步漏铆。因此,需对该不良品进行剔除处理。目前可做到:当检测到模内漏铆时即刻停机,以便手动处理。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欲采用不停机的方法来自动剔除漏铆的不良品,即在连续模最后一步切断产品时,利用气缸改变料道以达到剔除不良品的目的。可自己对PLC功能命令没有吃透,目前碰到一个困难,还无法解决,就是:
1、    连续模模内铆接检测点到最后切断(出产品)这一步还有5个工步(不同的产品,这个间距工步数可能不同),所以,当检测到有漏铆时,需延时5个工步后气缸才能动作。特别是出现连续2步或隔1步漏铆时,不知如何贮存和取出漏铆检测状态(1和0)进行编程?是用哪一个功能命令?或其它方法?
2、    按冲床一个循环360度,气缸需在160-270度区间ON(若以时钟表示,即接近5-9点区间),PLC本身的凸轮命令能控制这个要求吗?如何用?
请版主和大侠们给一个思路,最好给一个参考程序。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1,以前我做过一种检测弹簧的,不知道和你说的是否类似:

就是一排弹簧依次检测,检测的位置和剔除它的位置,间隔5个弹簧。
也就是说,检查到不合格后,要等光电开关闪烁五下,才把坏的弹簧踢出去。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以三菱PLC为例,有位右移,位左移,字右移,字右移功能

SFTR,SFTL,WSFR,WSFL。

假如你是使用了字功能,不良品为0,那D0是检测的位置。到D5为1的时候再弹出。

位移量的间隔数,还可以通过变址来调节。

2,凸轮模块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的。实在不行还可以用旋转编码器来做。
  • 下载积分:+2(cshimao) 帮人解难,帮人提高,值 ..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我认为解决此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所谓“漏铆”的检测功能,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检测的标准是什么?其次,冲床冲压后先检测铆的工作质量,如果不合格“控制程序马上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果措施仍然不能够达到要求,则停止等待。
    当然,这个漏铆的原因还是需要再深刻观察其根本的原因,尽可能地排除,毕竟这个是补救措施。

楼主:
    回复ymmfa:
    谢谢你的指点,和你检测弹簧是有些类似。
    我也是通过学习三菱PLC的应用指令来理解你所说的这几个指令,但还不会运用,D0的初值是00000吗?若用左移命令,漏铆检测时就为00001,怎么把00000存入D0?能给参考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解决此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所谓“漏铆”的检测功能,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检测的标准是什么?其次,冲床冲压后先检测铆的工作质量,如果不合格“控制程序马上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果措施仍然不能够达到要求,则停止等待。
    当然,这个漏铆的原因还是需要再深刻观察其根本的原因,尽可能地排除,毕竟这个是补救措施。

    回复WWCWW:漏铆的检测很容易解决,利用探针来检测,漏铆时探针就穿过没有铆接上的那个孔,各另一电极接通;不漏铆时就无法与另一电极接通。或反过来也可以。

网友C:
    CP1E也有同样位移指令,用法和三菱差不多

网友D:
    利用冲床的紧急停止、顶点停止来完成

网友E:
    这个用移位指令,把不良品记录下,加入记录到气缸剔除的步数就好了。
    WEIXIN:13914094585